Office word使用技巧

楼主(2011-07-13):
常用word编辑doc文件,会遇到各种小问题。以下整理了一些解决办法。

熟练使用Office word的筒子不要笑哈。因为下面的几个问题,我经常被问到如何解决。
那个doc格式混乱的解决办法治标不治本。希望大家踊跃回帖。一起解决。

1)        如何让一篇文档的封面、目录没有页眉和页码,而正文有页眉、页码?
1.在需要开始打出页码的前一页的末尾(如果要在第三页开始标上页号,就是第二页的末尾),选取菜单"插入/分隔符/分节符类型 下一页"
2.跳到要开始插入页码的页面上,选取菜单"视图/页眉和页脚",这时候会出现"页眉/页脚"工具条,而且你会发现这一页的页眉/页脚上多了几个字"页眉-第2节""页脚-第2节",右侧有"与上一节相同"字样,"页眉/页脚"工具条上的"链接到前一个"按钮是自动选中的。而在插入"分节符 下一页"之前的页显示为"页眉-第1节""页脚-第1节"。
3.关键就在于此,WORD对第1节,第2节的定义实际上是让这2节可以定义不同的页眉和页角的,只要让第二节的"与上一节相同"字样消失就可以了,让它消失的方法就是点一下第2节的页眉和页角的"链接到前一个"按钮",就可以使第2节的页眉,页角设置与第1节不同了。这时,单独设置第2节的页眉 /页角,选择工具条上的"插入自动图文集/页码"即可。
以此类推,可以在一篇文档中任意插入多段不同的连续的页码,选取“设置页码格式”,还可以指定从任意数字开始计页码。

2)        word2007不显示图片的解决方式
解决办法:工具--Word选项--高级--显示文档内容--将【显示图片框】选项前的勾去掉--点击【确定】。

3)        打开doc文件,格式混乱
一个较长的文档,调整好格式并保存,以后重新打开,有时会正文的目录级别会改变为1级大纲级别的情况,出现文档结构图的目录级别混乱的现象。
解决办法:打开文件的时长按“esc”键。只要不让word自动更新文档样式就可以。

问题的原因是因为word中加载了自定义模板,但是这个文档又从其它地方复制了许多乱七八糟的样式来,导致word自动更新样式的时候把正文的一些文字也加到了一级大纲视图中了。因此只要不让word自动更新文档样式就可以。最彻底的解决办法是在文档中使用正确的样式。

4)        如何设置word背景颜色缓解眼睛疲劳
桌面->右键->属性->外观->高级->项目选择(窗口)、颜色1(L)选择(其它)将色调改为:85。饱和度:123。亮度:205。->添加到自定义颜色->在自定义颜色选定点确定->确定。

楼主:
5) 双击【格式刷】的按钮,可多次使用格式刷功能。不必点一次刷一次。

6) 我个人很喜欢浏览文档时打开“文档结构图”,方便调整格式什么的。word2007下打开“文档结构图”路径:视图->勾选【文档结构图】

网友(2013-01-18):
几点技巧很好,赞一个~ 对于缓解视觉疲劳的那点,估计这是楼主在xp系统下的操作。。。。。在win7下,我补充下:控制面板\外观和个性化\个性化\桌面背景,然后点击左下角 其他...,同样是选择色调:85。饱和度:123。亮度:205。->添加到自定义颜色->确定,瞬间就ok~~ (*^__^*)

网友:
色温

缓解视疲劳调节色温到偏暖
4500K~6300K
比什么都有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