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菜鸟作】带电源切换的两节锂电池充电电路

楼主(2011-07-13):
最近闲来无聊,设计了一个两节锂电池充电的电路,当有外电源接入的时候,改由外电源供电,并向电池充电,无外接电源时,由锂电池来供电。本人菜鸟,恳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,小弟在这里先谢过啦。

网友:
线太细了

网友:
该细的不细,该粗的不粗。

楼主就没考虑过所有网络的电流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都考虑了呀,充电的主线路40mil,一般的信号线13mil,大家觉得可以吗?

楼主:
3A的电流走线要多粗才比较合适呀?

楼主:
希望各位大虾多多给小弟意见呀~

楼主:
我用70uM的铜厚,50mil通过3A应该没有问题吧。。。

网友:
可以冠西下

楼主:
重新改进了下,铜厚2oz,3A电流线用50mil,板厚1.5mm,恳请各位批评指正,谢谢

网友(2011-08-21):
LTC4002 LTC4422

网友(2011-10-06):
回复 楼主:

哥们,您这电路试过了吗,能用不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你这电路有锂电池保护板的功能吗?也就是电池充满后自动断电···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哥们,你这个PCB图那个是电源输入端,那个是电池输入端,那个是电池输出端,那个是电源输出端啊??

网友(2011-12-17):
回复 楼主:

这个电路工作时,外接供电和电池供电的输出电压一样么?

网友:
U2是什么IC啊?

网友(2012-02-17):
此电路只有充电管理电路,没有锂电池保护电路啊
锂电池的过冲、过放、过流、短路都没有保护

网友:
电压参数呢?两节是要串充电么?那么哪是均衡的

网友B(2012-11-27):
供电到4412的6脚间是不是要有个二极管。否则无外接电源时电池给自己充电?

网友:
你做出来试过没有啊LTC4412有一个均流作用好像,当外部电源上电时会出现电池跟外部电源同时有电流流过,假如负载电流太大会出现外部电压拖低,然后导致误动作电源切换到电池那边,我认为理想的状态应该设置一个参考电压,当外部电源低参考电压时切换到电池那边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供电到4412的6脚间是不是要有个二极管。否则无外接电源时电池给自己充电? ...

对喔, 你的电池也会给充电电路供电的...

网友(2013-06-05):
电源切换 锂电池充电 ~~

网友(2014-10-23):
实现不了电源切换呀,就算加一个二极管也不一定在有外部电源时,电池的电会被切断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