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又找到了 更简单的信号产生器

楼主(2011-07-13):
我因为无聊,所以在网络上随便逛逛,在无意间找到的

这是由8038构成的 (原文件名:信号产生器.jpg)

网友:
其实你可以直接用一个带DAC的单片机生成波形的 硬件电路弄不好比这还简单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你能够说得更仔细一点吗 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单片机查表生成正弦,锯齿 ,三角波形。用DA转换。如果有必要的话在放大。
频率可能不太高。弄着玩可以,不过没什么用。
要是需要提高精度和频率,就外接DA,或者直接上DDS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哦 我知道了
原来单片机也可以这样做

网友:
可惜频率太低啊

网友:
这个模电书上当做例题讲过ICL803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