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XCEL2010处理CSV时显示#NAME?

楼主(2011-07-13):
今天在用EXCEL处理CSV文件时发现一个让人抓狂的问题

CSV文件里面有几百行类似的
107,A,-XP,x01,3A,
109,A,-XP,x02,3B,7

如果用EXCEL打开他,“-XP”这个字段就会显示#NAME?,原来EXCEL是将它替换为“=-XP”当作公式了计算了……
将数据替换回来再讲那一列的单元格格式设置为文本类型,暂时可以
但保存为CSV文件后格式会丢失,再次打开又显示#NAME?!

尝试将字段加上引号
"107","A","-XP","x01","3A",""
"109","A","-XP","x02","3B","7"

用EXCEL打开后还是那个鸟样,KAO你的EXCEL!*&$*)(%#*($*^&*)%**#$&#$

谁有解决方法,每次都要替换-设置单元格格式,麻烦死了

网友:
把文件发过来,不过我是2003,太高版本不认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把文件发过来,不过我是2003,太高版本不认识

最头疼的是这些CSV文件是要导入到另外一个软件的,而那个软件是通过EXCEL数据链接的方式导入的,所以一导入就一堆#NAME?……

虽然也可以使用xls或xlsx格式,但如果数据多起来的话,这两种格式导入得很慢,有时需要将全部数据链接更新的话就死定了……

楼主:
把CSV文件上传上来吧

网友:
不要直接打开,用数据菜单中的获取外部数据的方式导入,将每列的格式设置为文本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不要直接打开,用数据菜单中的获取外部数据的方式导入,将每列的格式设置为文本就可以了。

不行,一旦保存为CSV文件,所有的格式都会丢失,再次打开还是那个鸟样……

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能让excel关闭自动公式识别,只要它不将-XP视为公式,那么就不会自动改为=-XP,也不会出错了

不过翻来翻去,还没翻到哪个选项可以关闭自动公式识别

网友:
报告 ,2003有同样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