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请教】电流与线宽

楼主(2011-07-13):
各位大虾好,小弟最近画了一块板子,用作锂电池的充电,充电电流最大为3A,请问我用40mil的线宽有没有问题呀?

网友:
这个跟环境温度,铜箔厚度等有关,你查一下标准吧,咱们网站应该有,我记得看过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你的回答,我去看看~

网友:
35um  一般 1mm 1A吧

网友:
经验上是毫米安培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你们的回答~

楼主:
这个表格的数据可靠嘛?

网友:
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3918097

网友:
这个表怎么和我知道的有点出入呀,有知道,铜箔厚度50um,宽度1-1.5mm时,可通过2A的电流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请教花生大虾,Base Copper Weight 选项应该是铜厚,那么plating thickness 选项是什么呢,迷惑中。。。

网友:
plating thickness 是镀层厚度。

PCB在加工时要经过化学镀和电镀两个过程,但不知总计的镀层厚度会是多少。
但一般的标准是总计1oz的镀层厚度,也就是软件中默认的那个选项。

问题是,厂家会不会偷工减料?用低于0.5oz的镀层厚度,甚至于用bare?
很头疼,俺一直也没问过厂家他们最低的镀层厚度。这个最好是协调下,然后再确定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谢谢~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3918097
不错的推荐~

网友:
铜厚35,温度30度, 表层走线,3A,至少0.7mm;内层走线,至少1.43×0.7.
若表层+内层,那么每层只需0.71×0.7
若走两个内层,那么0.8×0.7
相信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