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要学习MSP430不知要学什么型号的

楼主(2011-07-13):
各位大侠好,之前一直在用51,但现在有些功能51达不到,所以想用MSP430,但型号众多,不知该从哪入手学习,选哪种型号学习具有代表性

网友:
到网上买块149的开发板就好啦

网友:
建议从实践入手,自己定个课题,以课题需求为目标进行选型,当然也要考虑市场和价格等,主要是学他的指令和内部资源的使用,430有他的体系的,基本可以“一通百通”。

网友:
初学的话一般F149或F169,主要是空间大,烧写使用方便,我也是刚接触430的,希望对楼主有帮助啊

网友:
要不从F149学起,有很多比较成熟的资料

网友:
能上点资料吗,我手里有一块F149,不知怎么用

网友:
用MSP430F149 是比较常用的型号
如果是做仪表,最好用MSP430F4152,有串口和LCD驱动

网友:
我收集的一点资料 喜欢的看下吧

网友:
再说一下本人的愚见:先学什么型号不是很吃紧,关键是你自己 一通百通。

楼主:
恩,好的,多谢各位关注

网友:
那个型号都差不多,网上最多是149,买个基本板不用百元

网友:
推荐F2618和F5529
IO可配置弱上拉下拉。用起来比F14,F16系列好点
引脚与149差不多,几乎可以说是兼容的。
多两路DA ,做实验的话2618资源是相当全的

5529自带usb,DIY推荐。可以减少外围电路大小,减少diy开销。

网友:
学msp430f24*系列的比较好,既能参考14*的资料,又能用上新东西

网友:
F149电子设计竞赛里面用的好像比较多哦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学过51在学就很容易了吧,我直接学430的,也几个月了,还是掌握了些吧,用的是149.

网友:
我也是,对于430不了解....

网友:
那必须得149啊!市面上的开发板非常好使非常好使

网友:
我也是上周入手MSP430的 用的MSP430F2618,感觉还不错,容量比149大很多很好用额~感觉就是8M晶振 有点低了。。。其实型号不一样其他都差不多。准备进军瑞萨的单片机去 ~~~

网友:
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吧,msp430f149,就不错,功能也很强大,也比较普遍

网友:
就要用430单片机,过来看看

网友:
169!!!我当时就是先买的149,后来后悔了……没DAC、DMA的……唉……

网友:
F149还不错。。
有基本好书

网友(2011-08-18):
要看你侧重哪方面,仪表的話建议用4250

网友:
感觉学2xx系列的比较好 端口功能比较多 比较全

网友:
我在学MSP430F247,会用到那个学哪个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149 不错  淘宝很多

网友:
我也是初学者,我们实验室用的比较多的是169和449,片内资源比较全,可以做的东西多,149我记得是不带DA的吧。。。

网友(2014-06-07):
都哪些开发板推荐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