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航模要用高压电机?

楼主(2011-07-13):
好歹一个电机要KV2600这么高的电压用高压电机有什么好处吗?电流小? 那个电调带升压的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这个kv是输入增加1v输出增加的转速数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好歹一个电机要kv2600这么高的电压用高压电机有什么好处吗?电流小? 那个电调带升压的?

楼主要被笑话了,KV值是每增加驱动电压没增加1V点击所增加的转数,所以KV值越高,转速基本也会越高的

网友:
这个KV不是那个KV.

网友:
楼主的积分,这么高,问这么弱的问题

楼主:
呵呵,我没玩过这东西,见笑了,一个朋友的飞机电机和蒋都摔坏了,让我修理,我拆开后发现电机上没有型号,上网查都是XXKV的呵呵我以为这电机是高压呢。另外问大家:翼展一米左右的飞机要配多大的电机多大的浆?

网友:
2600千伏,哪来的电池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楼主的积分,这么高,问这么弱的问题

楼主不是万能的,我们要理解,没必要去嘲讽他

网友:
晕了,哪里能搞那么高的电压,这里的KV不代表电压

KV即输入每V所得转速。2600KV的电机,用7.2v电,2600X7.2=18720转/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不是嘲讽,没那个意思
调侃一下,呵呵

网友:
目的就是减小电流和发热量

网友:
这个KV不是电压....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学知识啦

网友:
KV不是表示电压。。。是每伏的转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