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c830L万用表电压、电阻怎么校准?测不准

楼主(2011-07-13):
vc830L万用表电压、电阻怎么校准?测不准,拆开了,不知道怎么搞,求教……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怎么那么悲催啊,没人理我

网友:
这个。。。没必要校准了

100多元以下的表,基本是没必要校准,压根就不准。

网友:
你要求精度多高?三位半的表,5%以内都可以接受的。某些档位可能10%
有高3-5级的校准才能校准  万用表一般都有个调节增益的电位器  有些廉价的可能省掉。

网友:
30多元的表, 希望达到神马性能.

网友:
电阻档也不准么?和谁对比能差多少?电阻档误差在1%左右,如果差的很离谱那就有问题了,不是芯片问题就是本身分压电阻精度有问题了。当然前提是转换开关和供电没问题。还有,确定一下是不是真的胜利,我买过VC830L精度挺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