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09布两片DDR地址线等长

楼主(2011-07-14):
大家好,小弟用AD09布DDR时,发现在座地址线等长时那个对于T型拓扑结构做等长时只能做到单个网络等长,无法做到CPU到没片DDR等长!不知道这该怎么实现。好像有个from to editor编辑器,但是设置好了后,等长同样是针对整个网络!请问对T型拓扑结构做等长是怎么做的呢?
还有就是因为布局的原因发现地址线比数据线要长很多,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DDR的性能呢?最好两者相差好多比较合适!
COU用的是6455
DDR 800

网友:
我也困扰在这,忘高人指点

楼主:
难道都没人会吗,那请问大家在处理这情况是怎么弄的呢?

网友:
不会啊,我也想知道

网友:
http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3283&page=1#pid390272 AD中远端分支等链状结构等长显示解决方案
有了等长显示后。就可以用TR来拖动了。

网友(2019-06-11):
在画DDR3菊花链结构,正想问这个,先顶上来,很实用的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