恳请各位前辈指点迷津,Altium designer 6.9这是什么错误??

楼主(2011-07-14):
原理图画好!!!  总是提示这样的错误,好像是说引脚 不能匹配!!  请各位前辈高手指点指点, 小弟在此感激不尽!!!!

网友:
你查查是不是有元件没有编号?第2栏提示中的元件编号有?。

网友:
这可能是因为你现在用的工程文件,是拷贝以前的工程,网络标号改变了,一般只是更新PCB时就出现一次,以后就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