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ART波特率问题

楼主(2011-07-14):
如果用CPLD实现串口发送与接收,看书上有这么一句话“由于UART是异步传输,没有传输同步时钟。为了能保证数据传输的正确率,UART采用16倍数据波特率的时钟进行采用”
小弟不明白了,我记得有些资料上明确说过串口传输时,为了接收数据的正确性,接收的波特率必须与发送数据的波特率一样!为什么又说用16倍的波特率接收呢?
实在不理解,望大家赐教,谢谢了!

网友:
16倍波特率采样

采样

网友:
就是“过采样”。采样16次,判断如果有8个以上的1,就判定为1,如果有8个以上的0,就判定为0.

一般单片机的做法做了简化,采样3次,2个以上的1就判定为1.

网友:
16倍的波特率只是采样时钟,也可以采用8倍的波特率,三倍的也可以,每次采样根据多次的判断,决定是1还是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