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的用电功率怎么计算的啊?

楼主(2011-07-14):
昨日在换电脑电源,后面想知道自己的电脑用电多大,于是乎就把电源线给剪了接上个电流表。开机后进入桌面发现电流才0.21A,开网页、开QQ、开播放器、电流还是在0.19-0.22这个范围内变化。

P=U*I        P=220V*0.21A=46.2W   ?  难道电脑的耗电才怎么点?

网友:
这个是主机的功率吧,还有显示器呀,

不过这个确实小了点,表有问题?接个灯泡看看

网友:
装鲁大师这个软件, 里面可以看的。

楼主:
我就只是单单测了主机。忘了说显示器的是12V变压器供电的液晶屏没下得了手剪线。表是没有问题的。我的主板是780G的,CPU AMD3600+的 硬盘320G的,就这些了没别的。

网友:
差不多就是这个功耗吧。amd双核的功耗很多都不会超过62W。如果自动降频 可能只有20W, 主板  内存 硬盘  15W应该查不多啦,算上效率,差不多就40多W。

楼主:
我刚才又测试了一下,开启魔兽玩三国无双,电流一下飙到0.51A啊!!! P=220*0.51=112.2 W了!!!

网友:
用功率表呗。。。。还剪电源线。。真暴力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用功率表呗。。。。还剪电源线。。真暴力。

兄弟,手上没功率表

我就只是想测试一下。

网友:
笔记本能看到功率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PC静态和动态功耗相差巨大。

空闲状态50W左右吧,跑Pi就可能加30W-60W或更多;如果跑游戏就看显卡了。

网友:
用家里的电表就可以. 数单位时间内的圈数或脉冲数(LED灯闪)

网友:
台式机功率计测试:仅测试主机
P4 2.8G 主机功耗90W左右(正常运行,半负载)
我AMD三核机器(CPU TDP 95W+9600GT)玩游戏时候,满载都达到220W
双核机器E5400的机器,集成显卡, 110W左右
ATOM D525的机器,整机35W左右波动。待机25W左右。

待机功耗和满载功耗差别比较大。

网友:
航嘉网站上有个功率计算器,你可以试一试,但是配置比较旧一些
http://www.belson.com.cn/pwcount/pwcount.asp

网友:
PC的功耗都一般,如果不超CPU到BT的程度200W是很难的。,但是显卡可NB啦,高端显卡200W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

网友:
接电流表测不准的,还要乘以功率因数,因为电流波形不是正弦波且和电压不同相。(如果电源是主动pfc的就不大用乘了,因为功率因数很高)

实际功率比这个还要小。

台式主机工作低负荷的时候大概50-100w,笔记本20-50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