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人用过码率比较高的通信芯片?

楼主(2011-07-14):
记得很久前用过德州仪器的CC2400和CC2430,那两个个通信芯片很大的缺点是码率低,记得最高是每秒1兆,在这里跟大家打听下,有没有人用过码率比较高的通信芯片?如果能有码率在每秒10M左右的通信芯片就好了。 3Q

网友:
10M  你可能要换换思路了。

目前10M 之上的方案 就用 wifi模块 就ok了。

相对 wifi ,  cc系列 和 24xx系列 都是 玩具级别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10m  你可能要换换思路了。
目前10m 之上的方案 就用 wifi模块 就ok了。
相对 wifi ,  cc系列 和 24xx系列 都是 玩具级别
多谢这位老兄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bt3, wifi, uwb

好的,3Q,我去查一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