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关于段式液晶屏缺划现象.

楼主(2011-07-14):
公司一款带段式液晶屏的产品以前一直都没问题,近段时间突然出现大量段式液晶屏缺划的现象.
让液晶屏厂商检查下发现液晶屏没问题.但是我们焊接的时候就大量的缺划.相当棘手.
后来我试了下只插上液晶屏,显示正常,但是一焊上去液晶屏就缺划了.是不是静电导致的?如果是该如何解决呢?
希望碰到我类似问题的朋友不吝赐教,在下感激不尽.

网友:
有可能是静电啊,你们的电烙铁有没有接地啊?以前我们厂子量过烙铁也有很高电压的。
还有就是你们的段式带不带1621之类的驱动?有可能1621质量问题。
一般很少出现这种问题的。

网友:
检查一下缺画的液晶拆下来后会不会同样有问题,如果有问题的话很可能是焊接导致液晶段码的走线被烧断。焊接方法可以将烙铁烧热后用余温焊接。

楼主:
生产设备和人员都没变动过.
接地这块没处理过,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好些.
现在找其他的LCD厂试下.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液晶玻璃本身的问题,以前我也碰到过,换厂家就好了。
好像是管脚夹装的不好,或者是封胶的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