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看到的飞形器,太强大了。有没有可能咱也做一个?

楼主(2011-07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:
材料难搞!

网友:
做这个应该不难吧, 只是大家没有都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。
翅膀用厚度合适的塑料就行, 电动机用手机振动器那么大的就行,
就是没看到电源用什么, 莫非是纽扣电池?
再找个体积小点的无线接受模块就差不多了。
减速齿轮可能需要到玩具厂去找了。

网友:
期待哪位大吓能够DIY个出来

网友:
顶2楼.
这材料应该都有,
手机振动器就是空心杯电机, 有好几种规格可选.
减速塑齿轮淘宝就有.
无线接受模块,可以找那种十几克直机上的改用.
小尺寸聚锂电池也是有买的.

问题是做了有什么用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材料应该都有,
关键就是翅膀的材料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还用十几克的模块?    太大了吧,用哪种mcu和rf单芯片的还差不多。

功能看你需要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包装袜子的那种硬塑纸.   薄薄的,强度不小, 抖动时会哗哗响, 不易拉伸变形.
包糖的,也用这种.
上海银叫玻璃纸.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是“十几克直机”用的接收模块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这材料应该都有,
关键就是翅膀的材料!

不单单是翅膀的材料,整机都不能太重,空心杯电机肯定不行,重,力距又不大,十几克的模块也不行,肯定也重了

网友:
空心杯电机是所有电机中最轻小的.  这种小机机,非空心杯电机莫属.
力矩小有齿轮变.
十几克的是整机重,不是模块.   现在是说第三遍了.

网友:
手动牛皮筋的,上海南京路买5元一个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手动牛皮筋的,上海南京路买5元一个
以前城隍庙卖2.9元.  鸽子大,乱飞.

买一个来改电动? 嗯,省事.

网友:
很小的时候就见过了,其实这个不算真正的扑翼机,只是靠上下扑翼时机翼上的薄膜的形变产生往后的推力,实际飞行时这个飞机机翼迎角很大的。也没有什么实际用途,玩玩还可以。

在初中毕业的时候做过一个橡筋动力的和一个电动的,都是冲着这种超小型的的才去做的。橡筋动力的,做出来的比巴掌大一点,但比图片的要小,我做的那个原理相同,不同的是有4片机翼。飞行时间只有7,8秒,在家里实验的。当时没有电子称,所以没称重量。
这个橡筋的觉得时间太短了,后来做了一个电动的,大小跟LZ的图片差不多,改成两片机翼,类似LZ图片了。
主动力用的是17g的舵机,方向舵用的是7g的舵机+纸片螺旋桨。这两个舵机都被我拆了,塑料件全部丢掉,主动力只留了2个减速齿,两根轴和驱动板,方向舵只留了电机和驱动板。接收机用5g以下的那种PPM微型接收机,电池打算用100mah的锂电(那段时间找不到这种接收机了,就没做下去了,尸体应该还在柜子里)。机械结构已经试过了,力道还是很够的,扑翼的频率可以到3HZ这样,两根手指夹着都夹不稳了。
最后没买到微型接收机和那么小的动力锂电,就放弃了。

有个技巧,就是舵机里的电位器,换成一个定值电阻的话,向控制板输入50HZ PWM 0.5~1.5ms信号,就可以给舵机马达调速了,相当于一个微型的双向有刷电调(具体看阻值)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城隍庙,,,,兄弟哪的啊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回复 网友A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城隍庙,,,,兄弟哪的啊??
上海有老城隍庙啊,南京路的小商品也是从城隍庙批来的. 城隍庙的零价就更便宜啦.

网友:
西工大有很多人做这个,网上有视频。做的和鸽子差不多大

网友:
翅膀可以抓个蜻蜓或者蝉再晒干就可以了,如果嫌小 可以抓个蝴蝶也行。

网友:
手动!橡筋动力的我5块买啦俩!想好玩就加个手机震动电机!配上纽扣~可以直接飞~呵呵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翅膀可以抓个蜻蜓或者蝉再晒干就可以了,如果嫌小 可以抓个蝴蝶也行。

要晒干么。。晒干一碰就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