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IAR中使用_packed 定义结构体类型,总是提示出如下的错误?

楼主(2011-07-14):
typedef __packed struct
{
    Uint8 D[6], S[6];
    Uint16 type, packCheckSum;
    Uint32 DestIP;
    Uint32 SourceIP;
    Uint16 CardType;
    Uint16 CardVery;
    Uint16 upProStat;
    Uint16 ErrReqType;

}UPDATAFLASHPRO;

错误如下:
Error[Pe065]: expected a ";" E:\netDownload.h 46
Error[Pe084]: invalid combination of type specifiers E:\netDownload.h 66
Error[Pe020]: identifier "UPDATAFLASHPRO" is undefined E:\netDownload.h 93

网友:
你那里少了个;吧

楼主:
只要用到_packed的地方,编译器就提示出错。

网友:
啥关键字?
IAR手册里面?

网友(2012-06-12):
我试了下没问题---- IAR EWARM 6.4

网友:
为什么这么定义呢?

typedef __packed struct {
      .......
} UPDATAFLASHPRO;

标准C不是如下定义的么? typedef 后面接 struct , 下面的格式就能编译通过

typedef struct __packed {
      .......
} UPDATAFLASHPRO;

网友(2013-11-03):
#pragma pack(1)
typedef struct
#pragma pack(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