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IO直接驱动【1/3 偏压】的段码LCD屏,怎么驱动?

楼主(2011-07-14):
对于1/2偏压比的段码LCD,显示原理略知一二。
可1/3偏压比的显示原理就不清楚了。
希望高手指点!!

假设驱动电压为 3V,4个COM口。则点亮阀值为1.7V左右,
1/2偏压则是当COM口不点亮时,有一个1.5V的偏压,以消除鬼影。

可如果是1/3偏压,就想不通了!!

网友(2013-01-17):
我最近也在做1/3偏压,好头疼,至今不能动态显示!

网友:
不能像1/2偏压那样么?
昨天刚调通了个1/2偏压的,IO口驱动,外部加了上下拉来达到1.5V。 不了解1/3有啥不同,学习下

网友A:
我在磁动力也发过哦
本坛也发过

网友:
好像不行的,如果要实现1/3要加很多外围电路,成本上不划算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在磁动力也发过哦
本坛也发过

楼上能把链接发一下吗?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上能把链接发一下吗?谢谢!

连接我也得慢慢找
不如你搜索一下看~~~~~~~~~

网友:
有什么关键字吗?

网友:
好像搜不到哟

网友C(2016-03-22):
引用 网友A:
我在磁动力也发过哦
本坛也发过

我大概看了一下你的贴子,没有找到关于这个的哦。
能再分享一下吗?

网友:
STC官网有例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大概看了一下你的贴子,没有找到关于这个的哦。
能再分享一下吗?

我直接驱动的是万用表上的那种3位半lcd屏
可以直接驱动的

下边的是发射电路图
其中那个3位半的lcd屏
就是单片机直接驱动的

下面的是接收电路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