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机摔坏了懂的过来看看吧。

楼主(2011-07-14):
RT朋友的飞机摔了大概一斤多点,就电机和浆坏了电机没型号他要我帮忙换电机。掏包上的电机都是几百到2600kv的我要选多大的电机?多大浆?飞机翼展一米左右

网友:
战斗机还是上单翼?
有多重?
原来的电机是无刷电机还是有刷电机?
电池是什么电池?
上图一看就明白了。

其实如果是无刷电机,那么:
如果是KV2000-2400配6030或者7040桨,KV2400以上5030
KV1200-KV2000配8040或者9047
KV900-KV1200配1047-1247

用小桨的时候要注意强度,那么垃圾新西达红色5030或者6030根本没法用,强度太小,高速的时候会破桨。5030-7040得配GWS或者APC的好点的桨,不过价格有点高。
也可以用8040或者8060来剪,但效率会低点,搞不好电机发热或者烧电调。

楼主:
回大胡子叔叔:电机是无刷的,飞机总重量约摸就是600克左右电调是30A?(我不懂铭牌上写11.1/30A )电池是1200MA/H就是那种普通的单翼机机翼一米长不是战斗机。

网友:
哦,那就KV1000-1400都可以。
KV1000就配9047或者1047桨
KV1400就配8040或者8060桨
KV1200就配9047桨

电机用新西达2212的40元,朗宇的2212的80元。

朗宇的好些,效率也高些,新西达的容易故障。

低速飞机用小KV电机,大桨,这样飞得慢,好控制,效率高。

网友:
无图无真相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哈哈

不知道你哈的是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