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RFID读写器的问题,望大牛解决

楼主(2011-07-14):
我在看RFID的有关资料的时候发现很少有写卡器的资料,大多数都是读卡器的。我想问读卡器与写卡器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?他们的电路有什么区别呢?还有就是可读写的电子标签有哪些呢?

网友:
那你可以看看rfid读写器的资料

网友:
仔细看看协议吧,上面都有

网友:
怎么说呢,一般行业里面所说的读卡器(放在桌面上,有usb或串口与pc机相连)应该是读写卡器,它既可以读卡也可以写卡,当然卡片要支持写入操作,例如Mifare卡读卡器、T5557卡读卡器,像ID卡它只是输出一个卡号,内部没有eeprom,不支持写操作。
    接到门禁控制器上的读卡器,一般叫做读头,他只能读卡,不能写卡,将读到的卡的数据(卡号或卡内部的数据)通过韦根或485接口传到控制器上。

网友(2011-10-10):
你用来读卡,就叫读卡器,你用来写卡就叫读写器。
ID卡有两种协议可以写卡,典型的型号是T5557 ,EM4305。
IC卡就都可以读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