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把单片机的8个不同管脚定义成同一个IO口??

楼主(2011-07-14):
比如把 51单片机的P0^1  P0^0  P0^2  P0^3  和 P2^0 P2^1 P2^2 P2^3  定义成  PA口  可以进行位操作??

网友:
还以为定义成一个IO呢,原来是一组
软件处理一下吧
P0=(P0&0xf0)|(temp&0x0f);P2=(P1&0xf0)|(temp>>4);

网友:
1楼改为:
P0=(P0&0xf0)|(temp&0x0f);
P2=(P2&0xf0)|(temp>>4);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映射

agree

楼主:
映射的不懂怎么搞法   能不能具体点?

网友:
1、3楼的temp应该改为RA

不知这样楼主能否看懂了?

网友:
其实就是写一个函数把他们分开赋值,之后就当调用函数不就得了。

楼主:
怎么让 P0  P1  的部分口  集在PA上  直接操作PA ?

楼主:
可以  这样子  PA^0=1;

网友:
可以在软件上做文章啊,就是做成一个数组啊,想要给什么数据就什么数据啊

网友:
映射???不懂

网友B:
有两种方法回复【楼主位】jetimchen

1.
sbit Va=P1^0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IO口,具体可以去查看原理图
sbit Vb=P1^1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IO口,具体可以去查看原理图
sbit Vc=P1^2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IO口,具体可以去查看原理图
sbit Vd=P1^3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IO口,具体可以去查看原理图
sbit Ve=P2^0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IO口,具体可以去查看原理图
sbit Vf=P2^1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IO口,具体可以去查看原理图
sbit Vg=P2^2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IO口,具体可以去查看原理图
sbit Vh=P2^3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IO口,具体可以去查看原理图

sbit PA0=PA^0;
sbit PA1=PA^1;
sbit PA2=PA^2;
sbit PA3=PA^3;
sbit PA4=PA^4;
sbit PA5=PA^5;
sbit PA6=PA^6;
sbit PA7=PA^7;

然后定义PA  再让pa0=va依次类推

pa=((p1&0x0f)<<4)|(p2&0x0f)

网友:
先把8个IO定义成一个口,然后再分开成8个IO,有意义吗?

网友:
IO端口和IO引脚貌似两个不同的概念

网友(2011-08-13):
回复 楼主:

楼主,说说我的想法
你若想位操作的话,就不用定义PA口
你若想字节操作的话,写个函数,函数里面把数据拆分,然后赋值给位

网友(2011-11-29):
我也想知道这个怎么做,哪位大侠讲解下

网友(2013-12-22):
正在弄lcd,io口分散的,有了这就能弄成一个了

网友:
我用了,怎么报错啊

网友:
在汇编里
直接进行位操作就可以了

网友:
用共同体

网友:
共同体M-A-R-K!

网友C:
我在做数码管电子钟时,不用PCB直接接连数码管和单片机时,就遇到这种情况,需要定义不同管脚成为同一组,作为段码。有没有人写个详细的操作方法,让刚入门的我们学习一下啊。

网友:
写一个函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在做数码管电子钟时,不用PCB直接接连数码管和单片机时,就遇到这种情况,需要定义不同管脚成为同一组, ...

void PORT_Assignment(unsigned char WriteData)
{
        if (WriteData & 0x01)        {dataPortO = 1;}else{dataPortO = 0;}
        if (WriteData & 0x02)        {dataPort1 = 1;}        else{dataPort1 = 0;}
        if (WriteData & 0x04)        {dataPort2 = 1;}        else{dataPort2 = 0;}
        if (WriteData & 0x08)        {dataPort3 = 1;}        else{dataPort3 = 0;}
        if (WriteData & 0x10)        {dataPort4 = 1;}        else{dataPort4 = 0;}
        if (WriteData & 0x20)        {dataPort5 = 1;}        else{dataPort5 = 0;}
        if (WriteData & 0x40)        {dataPort6 = 1;}        else{dataPort6 = 0;}
        if (WriteData & 0x80)        {dataPort7 = 1;}        else{dataPort7 = 0;}
}

网友:
楼主无聊吧。分开又不是不能操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两种方法回复【楼主位】jetimchen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...

正解,很好哇

网友:
如果硬件不允许功能重定义的话没有应该办法实现;
软件的办法可以实现功能方面,但是速度会很慢通常1-2周期的IO操作会延长几倍,尤其用于LCD的驱动上,会对刷屏影响很大;
比较折中的方法就是用宏操作简单的实现,允许的话可以用汇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