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触摸屏,接两个系统?

楼主(2011-07-14):
大家好,现在我在做一个实验,遇到了问题,向大家请教下,我先说明下情况
1 现在系统用的是4线的电阻式触摸屏
2 有一个通用GPS的集成模块,是外面公司做好的,直接接上LCD和触摸屏就可以用了,触摸屏XP,YP输出是1.8V,不能变的
3 而我现在想做的是将GPS的触摸屏输出,接到我STM8控制的主板上,主板用TSC2046(兼容AD7843)做为触摸屏芯片,
  这样我就能知道GPS模块触摸的位置了,TSC2046输出XP,YP是3.3V, TSC2046工作电压是2.5~5.5V

这样问题就出现了:
1.由于GPS模块上的触摸控制芯片和主板上TSC2046控制芯片工作电压不同,一个1.8,一个3.3,肯定是不能接到一起的,
  接到一起就是电源并联了,GPS上电源容易被烧坏
2.降低TSC2046工作电压到1.8V,2046就不工作了.

问题简单来说就是,一个触摸屏,怎样接两个电压不同的触摸屏控制芯片,作为两个系统的输入,还望高手解答,谢谢!

网友:
分别串接电阻或者二极管等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串电阻不行吧,这样会影响触摸屏精度的吧

楼主:
STM8控制的主系统要一直接管触摸屏,当切换到GPS模块是,GPS才有触摸屏输入, 然后可以通过触摸屏切换回主系统,
用模拟开关的方法我想过,但是如果用模拟开关切换到GPS模块后,主系统没有了触摸屏输入,这样就不能通过触摸屏切换回来了,只能通过按钮切回系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