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各位,这种接线座学名叫什么?那里有买质量好点的?

楼主(2011-07-14):
自制实验用稳压电源准备用这个做输出端子,我觉的这种接线端子方便快捷,但是不知道哪里有卖质量好点的

接线座 (原文件名:WP-4.PNG)

网友:
音响接线夹。
质量上国产多差不多。

网友:
用在电源上???慎用。。。

网友:
这好像是音箱后面常用的接线孔呀

网友:
小概率可以、、、玩功放时长用到!

网友:
无所谓质量好不好,选铜质的就行,市面上大部分是铁质的

楼主:
个人认为用这个做电源的连接方便快捷,那个接线柱拧起来费事!

网友:
那也要找得到 真铜的
大多是镀锌的

网友:
电源电流电压不大的话用就没什么问题 总之楼主准备好灭火器是真的,这东西很容易烧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