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GUI的内存需求

楼主(2011-07-14):
最近在学习rt-thread,加入finsh组件,正常运行

接着加入rtgui组件,编译出现错误:
arm-none-eabi/bin/ld: /home/user/work/rt-thread/rt-thread/img/rtt-sz4.elf section `.bss' will not fit in region `DATA'
arm-none-eabi/bin/ld: region `DATA' overflowed by 94468 bytes

这表明 DATA 区超过了内存最大容量,mcu是stm32f107vct,64k ram。

rt-thread是svn的最新版本,CodeSourcery也是最新版本2011.03

请教大虾,这种情况怎么处理。

楼主:
使用的c库是 newlibc

网友:
有的GUI是有内存管理功能的,定义了一个大数组,申请内存就是在这个数组里进行操作的,有可能这个数组定义得太大了.

楼主:
使用rtgui不需要外扩ram的吧?

网友:
需要自行剪裁的,GUI东西多

楼主:
怎么裁剪,我只定义了RT_USING_RTGUI,有相关的demo吗?
3q!
回复 网友A:
需要自行剪裁的,gui东西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