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源精电DG1021函数发生器输出运放被打磨,烧坏,求型号,有图

楼主(2011-07-14):
如题,普源精电DG1021函数发生器输出运放被打磨,连同阻抗匹配电阻一同烧坏,求型号。已经过保,看能否自己找到一个换上去。附原理图,是个高速电压反馈运放。第1脚接了大面积铜皮散热,且接到了地。第8脚测量电压4V,不知连到什么地方去了,猜测是使能控制,但是切换面板OUTPUT按键时,这个脚电压不变。1、8脚的这种连接方式也不像是失调控制端。

楼主:
输出部分的原理图 (原文件名:DG1021.gif)

楼主:
这里网络不好,折腾了半小时,电路板照片也没有传上来,参考以下的拆解网页,图中表面涂白色的那个芯片。
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3979722&bbs_page_no=1&bbs_id=3056

楼主:
没有人知道吗?逐一对照AD公司的高速电压反馈运放,发现AD8021倒是很像:1脚接地,8脚接使能控制。最大电源电压是+/-12V,不能满足测量到的+/-15V。附图如下:

AD8021 (原文件名:AD8021.JPG)

楼主:
差不多找到型号了!应该是TI的THS3095:

THS3095 (原文件名:THS3095.GIF)

参见:http://focus.ti.com/docs/prod/folders/print/ths3095.html

网友:
THS3091或 3095

网友:
楼主放多一点图片?看看整机?嘿嘿~

网友:
求全裸大图

楼主:
已经买了几片THS3095,准备试一下,一片30多,到时候给大家一个结果。

8楼要看的图在这里呢:
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3979722&bbs_page_no=1&bbs_id=3056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,这贴得马克一下。

楼主:
搞定了!焊上了新的3095,通电,输出,一切OK!
经验:根据电路的特点,到那几个大的半导体公司网站逐一搜索,过滤,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反推出了真实型号。

网友(2011-10-14):
楼主蛮厉害呀--呵呵---说说这机器用的怎么样--有什么优缺点---我也准备买台玩玩

网友:
我觉得与OP07相像。

网友:
手头也有一台这机器,只是很少用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连一个普通的用户,也能分析出打磨的芯片是什么。

普源却仍打磨,真的是NC 。

正是普通用户都能分析出来,而普源有可能用了性能不达标的型号,所以才需要打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