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出了问题

楼主(2011-07-14):
在面包板上搭建的实物连接图如上,现在的问题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,看不到任何现象,证明串口不能工作。我的程序没有问题,在别的带串口的板子上测试过了。电路出了什么问题,大家知道不啊??

网友:
神仙也不知道你这是在干嘛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就是用面包板搭建一个RS23的电路啊,电容是0.1uF的,MAX232的R1OUT和T1IN管脚接到FPGA的两个I/O上面(分别对应RXD和TXD)。按照芯片手册更换了标准的电容,可还是不行,到底是为什么?很郁闷

网友:
有示波器的话最好办了。 拿示波器看,信号输出到那个连接点了;

网友:
自收自发测试你的电路通了没有,话说飞那么多线你就不能把元件焊接一下啊,232外围只需要4个电容

网友:
看到一片AD的芯片。。。

一步一步的测试呗~先看串口本身好不好,然后看232部分好不好

话说电容用大些的,232如果不是原装的话电容太小工作不起来。最好先量一下max232的电荷泵输出的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