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典资料分享——电源测量和分析手册

楼主(2011-07-14):
不用多介绍,电源测量绝对的实用手册。

网友:
图文并茂 好资料!!

网友:
谢谢分享。里面有个问题不太明白 想请教大家:为什么针对军事和工业应用的预一致性测试推荐TDS5000B 系列(带TDSPWR3 选项)和DPO7000 系列(带DPOPWR 选项)?泰克2000和3000系列的不可以吗?

网友:
【4楼】damoo

应该是这两个系列带一致性测试功能吧回复

网友:
泰克的资料~~挺不错的!

网友:
谢谢分享!听过泰克的电源测试技术讲座,他们提供的PWR软件模块对电源测试非常方便,俺的国产示波器不知道能不能用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应该是不可以的,这个模块对于泰克自己的不同型号示波器都是有不同版本和设置,更别说国产的了。。。

网友:
mark  泰克在资料方面确实没得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