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!MSP430单片机硬件方式读写EEPROM的问题

楼主(2011-07-14):
最近在调试MSP430F5437单片机读写24LC系列EEPROM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卡住了,一时不知如何解决,还请各位大侠多多帮助,不胜感激!!!先在这里谢过了。

情况是这样的:我看到网上大多都是用软件模拟的方式去模拟IIC协议,实现数据的传输,感觉过程比较繁琐。而MSP430F5xx系列单片机内部自带IIC模块,于是我写了一个程序去实现。单步调试时,发现程序总是停在while((UCB1IFG & UCTXIFG)==0);这个语句。这个语句在程序中用来判断UCB1TXBUF的数据是否被取走,取走则UCTXIFG置1,程序才能继续执行,继续发送数据。但实际上,好像UCB1TXBUF的数据没有被取走,UCTXIFG总是为0。

下面是我的程序: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#include "msp430x54x.h"
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
u8 data[8];
u8 buffer[8];

void delay(unsigned short i)
{
  while(i--);
}

void Init_IIC(void)
{
  UCB1CTL1 |= UCSWRST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SW reset

  UCB1CTL0 = UCMST + UCMODE_3 + UCSYNC;     // I2C Master, synchronous mode
  UCB1CTL1 |= UCSSEL_2  ;                   // Use SMCLK
  UCB1BR0 = 1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fSCL = SMCLK/12 = ~100kHz
  UCB1BR1 = 0;

  UCB1I2CSA = 0x50;                  // Slave Address is 50h

  P3SEL |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3.7 as SDA
  P5SEL |= 0x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5.4 as SCL

//  P3SEL |= 0x06;

  UCB1CTL1 &= ~UCSWRST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lear SW reset, resume operation
  UCB1IE |= UCTXIE+UCRXIE;  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TX RX interrupt
}

void DataPageTrans(u8 StartAddr,u8 *ptr)
{
  while(UCB1CTL1 & UCTXSTP);                // 确保停止位已发出,总线空闲
  UCB1CTL1 |= UCTR + UCTXSTT;               // I2C TX, start condition

  UCB1TXBUF=0xa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evice addr
  while((UCB1IFG & UCTXIFG)==0);

  UCB1TXBUF=StartAddr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ub-device addr
  while((UCB1IFG & UCTXIFG)==0);

  for(u8 i=0;i<8;i++)
  {
    UCB1TXBUF=*(ptr+i);
    while((UCB1IFG & UCTXIFG)==0);
  }

  UCB1CTL1 |= UCTXSTP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2C stop condition
  while((UCB1CTL1 & UCTXSTP)==1);           // 等待停止信号是否已发送完成
}

void DataTrans(u8 StartAddr,u8 data)
{
  while(UCB1CTL1 & UCTXSTP);                // 确保停止位已发出,总线空闲
  UCB1CTL1 |= UCTR + UCTXSTT;               // I2C TX, start condition

//  UCB1TXBUF=0xa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evice addr
//  while((UCB1IFG & UCTXIFG)==0);

  UCB1TXBUF=StartAddr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ub-device addr
  while((UCB1IFG & UCTXIFG)==0);

  UCB1TXBUF=data;
  while((UCB1IFG & UCTXIFG)==0);

  UCB1CTL1 |= UCTXSTP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2C stop condition
  while((UCB1CTL1 & UCTXSTP)==1);           // 等待停止信号是否已发送完成
}

void DataStrRec(u8 StartAddr,u8 *ptr)
{
/*dummy write 哑写入*/
  while (UCB1CTL1 & UCTXSTP);               // 确保停止位已发出,总线空闲
  UCB1CTL1 |= UCTR + UCTXSTT;               // I2C TX, start condition

//  UCB1TXBUF=0xa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evice addr
//  while((UCB1IFG & UCTXIFG)==0);

  UCB1TXBUF=StartAdd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ub-device addr
  while((UCB1IFG & UCTXIFG)==0);
/*----------*/
  UCB1CTL1 &= ~UCTR;
  UCB1CTL1 |= UCTXSTT;
  while((UCB1CTL1 & UCTXSTT)==1);           // 确保发出

//  UCB1TXBUF=0xa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evice addr
//  while((UCB1IFG & UCTXIFG)==0);

  for(u8 i=0;i<8;i++)
  {
    *(ptr+i)=UCB1RXBUF;
    while((UCB1IFG&UCRXIFG)==0);
  }

  UCB1CTL1 |= UCTXSTP;                    // I2C stop condition
}

unsigned char DataRec (u8 StartAddr)
{
  while (UCB1CTL1 & UCTXSTP);               // 确保停止位已发出,总线空闲
  UCB1CTL1 |= UCTXSTT + UCTR;               // 启动开始信号+写模式

  UCB1TXBUF = StartAddr;                    // 写入地址
  while((UCB1IFG & UCTXIFG)==0);

  UCB1CTL1 &= ~UCT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改为读模式

  UCB1CTL1 |= UCTXSTT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重新启动开始信号
  while((UCB1CTL1 & UCTXSTT)==1);           // 确保发出

  delay(10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增加一个适当延时

  while((UCB1IFG&UCRXIFG)==0);              // 等待接受一个数据
  u8 tmp = UCB1RXBU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读入一个数据
  UCB1CTL1 |= UCTXSTP+ UCTXNACK;            // 启动停止信号,发应答信号

  return tmp;
}

void main(void)
{
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                // Stop WDT

  data[0]=1;
  for(u8 i=0;i<7;i++)
  {
    data[i+1]=data+1;
  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init*****************/

  Init_IIC();
  _EINT(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trans*****************/

//  DataPageTrans(0,data);
  DataTrans(0x05,0xaa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rec*******************/

//  DataStrRec(0,buffer);
  buffer[0]=DataRec(0x05);
  while(1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问题到底在哪里呢?还望大家给出出主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