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次接触陀螺仪不会用请指教(L3G4200D)

楼主(2011-07-14):
看了此陀螺仪的datasheet后仍一头雾水,不知道它与单片机该怎么连,与加速度传感器如何配合?(本人用的是avr(atmega16)单片机)大家如果能附图说明一下或给些比较通俗的资料就最好了……

网友(2011-11-08):
首先,你先确定用什么接口去读取数据,有SPI和IIC,推荐你用SPI,速度高点;
你测试读写时,你可以先在CTR_REG1写入0x0f,然后读取,看看是不是一样的;
读写方面,先写入地址,然后写入数据。写入地址时,第7位是0或者1,取决于你下个字节是读还是写,第6位,表示你要连续读或者连续写;
然后就是配置寄存器的值了,论坛里有很多这种帖子;

然后,你就读取0x28---0x2d的数据,就是陀螺仪的角速度(补码);

有什么不明白,可以问得具体点,
我现在读写数据正常,用SPI。
但也没有完全搞定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用C8051F310单片机,SPI接口通讯。首先想用串口看是否能正常显示,但串口接收不到数据。用示波器测试SDO是有波形产生的。我想请问一下问题大概是出在了什么地方,谢谢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请问现在你的可以正常读取数据了吗?是用串口读取还是通过上位机测得的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按照你的方法SPI读取数据,CRT_REG1写入0x0f,然后也读不出来东西,SDO管脚没有数据回复,感觉像是芯片没有启动。我写的时序,先CS脚用单片机管脚拉低,SPI先发送地址0x20,发送数据0x0f,在发送地址0xa0,读返回数据没有值。
单片机工作在72M时钟,spi工作在4.5M速度下,读写没有延时,都是一条接着一条的。不知道你的时序是怎么写的,可以帮忙指点一下吗

网友(2011-12-22):
回复 网友B:
你好,你的问题解决了吗
我是用F040模拟spi读取陀螺数据,通过串口读到上位机中,现在的问题是可以输出数据,但是数据的变化很大(Z轴向上静止放置时),读出来的status_reg值是FE,很明显是有覆盖。
可以的话,希望相互交流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