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傻瓜式的MFC入门啊

楼主(2011-07-14):
原来学过一点VB用来作为上位机通信;

现在有点想学MFC了,可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入门,下了VS2010不知道从何下手;想来这里问问各位大侠有没有最简单的说明啊,包括工程建立,程序编写,调试,生成exe之类的,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hello world 就可以了,这样我能有个最直观的理解。现在下了深入浅出MFC,和MFC深入浅出,都只是在教一些高级的东西(对我来说,上面写的我不知道用在哪里),看起来就是雾里看花的感觉

想请大家帮帮忙,提供一些好用的东西(软件、MSDN,操作说明等)

做上位机之类的是用C#好还是C++好

感激不尽...要是不行的话只有去学delphi了

楼主:
有人帮忙否???点击顶起啊

网友:
其实各种上位机开发环境都有其各自的优缺点,这个你可以上网查查相关的评论。
如果你不是以软件谋生的话,完全没有必要去啃MFC这块硬骨头,用Delphi、BCB、VB、C#都会是不错的选择,尤其是C#会有一个比较长久的发展。而Delphi的易用性和在界面数据库等方面的优点,也是比较适合新手入门的。如果只是捎带学学上位机的话,这些编程环境都没问题。
而VC是个比较经典的东西,尤其是VC2010的版本改进了VC++6.0的不少诟病,如果将来长久做软件,并以此为生的话,VC++是最好的选择。VC++在OS方面的优势使得其具有卓越的稳定性和兼容性,如果对软件稳定性和兼容性有特别情节的,VC++也是最佳的选择。
真正的程序员用C,聪明的程序员用DELPHI,这句话确实很经典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"真正的程序员用C,聪明的程序员用DELPHI"

这个难道是因为 DELPHI 比较省功夫?

本人VC飘过

网友:
深入浅出MFC 侯捷

网友:
要想用MFC,就得花点工夫去研究下MFC,搞明白了它的道理,做起程序来也顺手的多。

网友:
1,VC++没有傻瓜式的教程
2,VC++和MFC没有RAD+VCL的易用性
所以,要学MFC根本没有捷径,没有速成之法,即使悟性好的人学起来也得费点功夫,如果没有耐心的话,趁早学其他开发环境。很多人学VC++就像戒烟一样,尝试了很多次,下了很多次大决心,可就是没坚持下来。我觉得如果是个别人这样的话,只能说明是人的问题,如果很多人都这样的话,至少VC++本身也脱离不了干系。一个稍有编程基础的人,用Delphi可以在三周内开发出有一定商业价值的软件来,但如果用VC的话,我觉得三个月都难有起色,至少得三年的说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BCB 也可以。。。。俺机器上,少说也有近百个控件包...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深入浅出MFC不适合入门,如果单纯的想快速入门的话就买什么多少天学会MFC之类的书先照着做吧
那种书虽然很烂,但是我想应该是你想要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bcb 也可以。。。。俺机器上,少说也有近百个控件包...

仔细一看BCB和Delphi是一个套路的东西,除了语言不同外,其它的都很像。甚至BCB的VCL内核源代码都是Delphi的,我初步估计这两个之间的工程很好互相移植。不过BCB比Delphi编译速度方面要差一些,不过比起用MFC费下的功夫来说,可以忽略不计。

网友:
c#就可以傻瓜入门阿。只有c的基础就可以。建议c++话不要选择MFC,c++bulid或者QT是推荐的。
上次看wince教程,微软已经不对mfc的库进行更新支持了。
QT是跨平台的。帮助文件很好,入门很快。在linux下的c++比windows下要快一点,而且可以直接用在嵌入式的。

网友:
我做上位机只会VB6.0
前段时间搞过VB2008,这几天刚刚下载了VS2010,想整一下VB2010,目的是为了做的上位机界面更漂亮,更友好。
而且了解了一下WPF,貌似是个很好的技术。
至于VC,觉得应该比较难吧,没搞过。
此外,微软本身已经将VB和C#同质化了,两者越走越近了。

网友:
MFC入门简单,精通难啊,入门看《MFC.Windows程序设计(第2版)》,进阶可以看《深入浅出MFC》 侯捷

网友:
觉得MFC的确挺难的,个人觉得需要先对windows程序设计有所了解,可以先看《windows程序设计》,对windows运行机制,如何调用API有所了解,然后再入手MFC。可以看侯捷的书《深入浅出MFC》,个人觉得看一些视频会学习比较快。试着编写东西,边看MSDN比较好,我也是对MFC刚刚接触,请多多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