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arm linux gcc 里面怎么指定 函数入口地址?

楼主(2011-07-14):
arm linux gcc 里面怎么指定 函数入口地址呀,想要指定函数的地址,方便汇编跳转?

楼主:
果然,搞这个的同志不多么?大概是用哪个lds文件制定,具体格式还不清楚。

网友:
用C函数命名,然后汇编调用_name。
通常来说都是这个关系。不需要指定地址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编译一个程序,这个程序在ram调试时,需要跳过汇编的mmu初始化部分,直接进入C语言函数。所以希望每一次编译,入口地址都是一样的。不然我还得去指定跳转地址。

网友:
可以指定某编译文件的位置。修改LDScript
MEMORY
{
  ROM (rx) : ORIGIN = 0x00000000, LENGTH = 128k
  RCM (rx) : ORIGIN = 0x00020000, LENGTH = 128k
  RAM (rw) : ORIGIN = 0x40000000, LENGTH = 31k
}

/* Section Definitions */
SECTIONS
{
   .iap :
  {
        *iap.o (.text)
  } > RCM

楼主:
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,汇编部分第一个文件地址时候固定的,里面对应的函数地址也是固定的,所以我打算跳转到汇编里跳转到C的前一条指令处。这样虽然每一次编译C部分可能不一样,但是对应的汇编前一条指令地址时候一样的。

下面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 中断向量的跳转了。大概想法是程序每一次在ram中运行C时,第一个C函数都把自己的头部的中断跳转表copy到汇编的二级跳转表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