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0用普通的12864液晶还是一块TFT彩屏合适?

楼主(2011-07-14):
MSP430用在低功耗的场合,应用中是不是应该优先选择普通的LCD,像12864这种。要是用彩屏的话是不是功耗会增加很多?顺便请教下一般12864额定工作时电流多大,TFT彩屏电流多大?

网友:
刚刚用了一下TFT 240*320的,用电压源只给TFT供电 电流50mA+,一换到12864(开背光),220mA+

网友:
彩屏不止功耗的问题,16位,一二十兆的主频,自己玩玩还可以,做产品,不干别的了?

网友:
彩屏的指令超级多。对速度要求很高。单片机剩不下多少资源了

网友:
TFT要显示大点的彩图的话,需要比较大的FLASH和速度,一般的单片机都满足不了。真想玩的话建议在ARM等处理速度比较快的平台上

网友:
单色液晶屏,12864点阵,我们有一款200uA的,不开背光。开背光40MA。这个算是比较低功耗的液晶了,我们一般推荐手持设备的客户使用。
TFT屏液晶,不开背光电流是8MA。开背光就得看尺寸了,一般都得过百毫安的了。
其实用TFT液晶不一定要占用很多资源,我们有带控制器的各种尺寸液晶,用最简单的51单片机都能驱动的。
有需求可以加我QQ咨询:114394623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