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傻孩子师兄 SPI时钟问题!

楼主(2011-07-14):
spi_1991.h里面 avr32_spi_mr_t 结构里面没有fdiv这个参数,于是乎自己在外部令AVR32_SPI0.mr |= 8(理论上来说令MR寄存器的FDIV位置位);结果SPI不工作!!求指教!

楼主:
是AVR32 UC3A0512

楼主:
刚查了一下勘误表那里,写着Workaround为不要set fdiv=1!?那怎么弄?

网友:
不好意思,刚刚才注意到这个帖子。最近比较忙,而且AVR32很久没有看了。
直接操作寄存器本来就不是推荐的方式,不过如果你真的对细节很在意,可以在认真看了数据手册后
对照一下代码的详细寄存器设置过程——不光是自己的代码,还有AVR32 Software Framework里面的代码。
如果你要的功能可以用官方的例子修改获得,那么我建议你先用官方的例子跑通,然后再一点一点修改
这个代码,逐步替换里面的操作为自己的直接对寄存器的操作,这样可以加深你对寄存器设置的效果的理解,
也可以很容易发现关键的要素。

如果遇到问题,请发送中文邮件和最小的能复现现象的工程到avr32.cn@atmel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