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avr dragon烧写流程

楼主(2011-07-14):
我有一套原装的atmel产的evk1100和一根avr dragon,我现在装了avr32 studio了 下面我要什么就可以完成程序的烧写了  请写出具体操作流程 我怕把板子给烧了  所以请高人指点下 我再烧写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我也用了dragon,没有啥问题的。开发环境是AVR Studio5.0,这个我比较熟悉。

网友:
参考官方的ISP下载文档,很容易。
芯片是可以多次烧录的,只要电源不要家错,大胆的尝试吧~~~~~

网友A:
开发环境是AVR Studio5.0,编译通过后点击debug,会提示你选择下载工具,选dragon,电脑没有接地,很容易损坏Dragon.电脑有无可靠接地的测试方法如下:
1.测试电源插座零线与地线间的电压应小于1.5V,电压值越低,接地越好。
2.测试火线与地线间的电压应为220V左右,如电压值很小,说明没有接地线。
3.断开市电,测试零线与地线间的电阻应为无穷大,如是0R左右,则没有接地。
4.测试电脑外壳与电源插座的地线之间的电阻,应为 0R 左右,如为无穷大,更换电脑电源线。

网友(2014-12-23):
引用 网友A:
开发环境是AVR Studio5.0,编译通过后点击debug,会提示你选择下载工具,选dragon,电脑没有接地,很容易损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