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用过AD9959?芯片底部需要接地吗?

楼主(2011-07-14):
芯片底部那一大片金属片必须接地吗?芯片底部不能打孔走线的话,PCB势必要弄得很大啊

网友:
可以做成虚拟3层板啊

网友:
放个大过孔再灌锡。。。

网友(2013-07-21):
做过大过孔或者那个组焊层开个天窗,接模拟地。

网友(2014-10-13):
MARK,楼主问题解答了吗

网友(2017-03-09):
一般要接地吧,功耗大的话焊盘也不能做的太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