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e stack 'Stack' is filled to 100% (80 bytes used out of 80). The warning t

楼主(2011-07-14):
The stack 'Stack' is filled to 100% (80 bytes used out of 80).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.%
我把数据放在串口得到的数据在while()里处理得到数据后,再再while()下处理得到串口的累计数,就总是出这样的问题,如果没有那一端的话,是没有问题的,问题是加上去编译也没问题,就是程序卡在那,但是我开始设置
flag=0,当处理得到数据时,设置flag=1,while(flag !=0)里才这姓这一块啊,按理说应该对的啊,if(RX0_flag !=0)

就在这几步跳动 (原文件名:111111.jpg)

网友:
呵呵,终于有人碰到同样的问题了!

你是用LaunchPad下载吧,

估计你这个LaunchPad是比较早买的了,而你所用的器件是较晚出的,所以。。。。。。更新一下LaunchPad的固件即可,具体可看我这个贴:

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4845735&bbs_page_no=1&search_mode=3&search_text=MouseCat&bbs_id=9999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仁兄,我用的3.4的,板子是149的应该不是这问题吧?是设置错了?

网友:
弄个简单点的程序试试看!

网友:
堆栈大小改大些,堆栈在运行时溢出了。如果RAM不够用了,就优化程序减小堆栈的使用量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今天把那段程序放在下面,把一些小程序段加在中间,就没问题,我实在想不明天为啥这样一调换就没问题了,程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?

都说设置大点的,也不行的,呵呵 (原文件名:121212.png)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程序也不大,应该够用的,肯定是那边不合理啊,上面是我改值的吧,改了没有用,条换下就ok了.搞不懂

网友(2011-08-15):
Stack  堆栈不够用 啊  你要设置大一点啊 80 bytes used out of 80   在 似乎那个设置 硬件仿真或者软件仿真的 那边找找 堆栈  肯定会有 我不在自己电脑上玩的  你看看 把 找不到再说

网友(2013-02-05):
遇到同样的问题。。

网友(2014-08-21):
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