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使用FDT烧写Renesas的R8c系列单片机?

楼主(2011-07-14):
如何使用FDT烧写Renesas的R8c系列单片机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用串口或者仿真器如(E8,E8A)按照向导设置,非常简单

网友:
可按附图操作.
注意事项:
1. 选对正确的MCU
2. 选对所用的 E8 还是E8a
3. 打开的是FDT BASIC
4. 选中要下载的 MOT文件. (选中USER/DATA area,并在后面....处流览文件)
5.如果目标板无电源,提示电源时可用3.3V或5V
6. 最后提示成功后要 ,按disconnect,
7. OK

网友(2011-08-24):
正是我想要的,谢谢楼主!
请问,R8C系列的用ISP串口下载的话,引脚MODE设置模式一般都可以做成那些启动模式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正是我想要的,谢谢楼主!
请问,r8c系列的用isp串口下载的话,引脚mode设置模式一般都可以做成那些启动模式?

ISP是不是In System reProgramming?
如果是这个意思, 那MCU应该是上电后进入Single-chip模式,然后程序下载走哪个口随你程序的便阿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片上on-chip,使用232下载线烧写flash的那种,有没有相关的下载线制作资料,参考下!谢谢!

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回复 网友C:
片上on-chip,使用232下载线烧写flash的那种,有没有相关的下载线制作资料,参考下!谢谢!

不知道你用哪个型号的R8C,到下面链接找适合的文件吧
http://cn.renesas.com/products/tools/emulation_debugging/monitor_debuggers/r8c_uart_monitor_program/Documentation.jsp

关于串行下载,多说两句
R8C的串行下载有2种方式——异步方式,同步方式。异步方式容易搞,但速度慢(115.2Kbps好像)。同步方式速度快(500Kbps吧?没测过),但需要工具配合(E8/E8A/E1/E20)。

异步方式用4根线:
    1. RESET(CPU模式切换之间必须复位)
    2. MODE(上拉或者下拉,选择Single-Chip模式或者Boot模式)
    3. RXD(收数据,一般走UART1)
    4. TXD(发数据,一般走UART1)
同步方式用1根线:
    1. MODE(上拉或者下拉,选择Single-Chip模式或者Boot模式。双向通信。)
不论哪种方式,电源和地当然需要。

网友:
楼主好,我用的是SH7137,也可以用232串口下载程序吗?如果可以的话,FDT应该怎么设置呢?

网友(2013-06-29)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回复 网友C:

关于串行下载,多说两句
R8C的串行下载有2种方式——异步方式,同步方式。异步方式容易搞,但速度慢(115.2Kbps好像)。同步方式速度快(500Kbps吧?没测过),但需要工具配合(E8/E8A/E1/E20)。

异步方式用4根线:
     1. RESET(CPU模式切换之间必须复位)
     2. MODE(上拉或者下拉,选择Single-Chip模式或者Boot模式)
     3. RXD(收数据,一般走UART1)
     4. TXD(发数据,一般走UART1)
同步方式用1根线:
     1. MODE(上拉或者下拉,选择Single-Chip模式或者Boot模式。双向通信。)
不论哪种方式,电源和地当然需要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...

请教下,  FDT 异步,同步 方式 如何选择?

还是 用 E8A/E1  只能用 同步 ?

网友(2014-09-12):
我写了个点亮LED的小程序,用的FDT串口下载,MCU是R8C/2L,可是就是不成功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回复 网友C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...

MODE直接接地可以么

网友:
下拉接地,可以用于后续烧程序。

网友(2015-05-27):
近期在看瑞萨资料,多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