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mk电调的错误问题

楼主(2011-07-14):
电调红灯闪2下,是哪里问题?该检查哪个地方呢?先谢谢了。

网友:
唉,都没有人理你啊.
这里的高手架子比较大,我的帖子也是3个有两个没有人回的.
我帮帮你吧.
看 程序的 main.c里面有个MotorTon(void)函数

找到这句子代码  if(anz) while(1) RotBlink(anz);  // bei Kurzschluss nicht starten
这个是个死循环,就是说如果有检查大管子有问题就死循环,并且红灯闪,闪几下,就看anz的值.

往上面看   if(!(MosfetOkay & 0x02))  { anz = 2; UDR='B'; } else
如果MosfetOkay  有 0x02 anz就等于2了

再往上看

    for(i=0; i<(TONDAUER / SOUND1_A); i++)
     {
      HIGH_B_EIN; // Test B
      Delay(SOUND_E);
      if(MessAD(1) > 50) { MosfetOkay |= 0x02; } else { MosfetOkay &= ~0x02;};
      PORTB = 0;
      Delay(SOUND1_A);
     }

如果B管子有问题,就会闪两下了.

楼主:
多谢你了。如果高手都像你一样热心就好了。

网友:
拉到吧.你看首页,我三个帖子都是吃鸭蛋,有一个还是我自己顶的.

网友:
朋友,今天我弄了一个电调也出现B的错误,你检查一下CPU那面,中间的场效应管和下面的三极管周边的电路,
我有一个电阻虚焊了,弄好了就正常了.

网友(2011-10-27):
回复 网友A:

能加个Q么?最近在弄电调遇到不少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