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模和遥控飞机有什么不一样?

楼主(2011-07-14):
为什么航模一块电池就一百多 而一架遥控飞机整机才百十来块

网友:
山寨和正规厂家制造的手机的差距在哪里?

网友:
大面上看是一样的,但是:

1、功能有差异,航模飞机的功能更强,能做的动作更多
2、动作精度有差异
3、遥控距离有差异,航模能遥控500米以上,大部分百十块的飞机只能可靠遥控几十米(号称百米是不可靠距离,论不可靠距离的话,航模有1000米!)
4、动作灵活性有差异
5、动作稳定性有差异

网友:
两种都玩下你就知道了。
航模不是玩具。

网友:
没必要抠字眼。这种东西本来就分玩具的和专业的。

网友:
类似于卡丁车和汽车的关系。

网友:
个人觉得楼主想问的,或其理解就有问题,
就跟这个意思一样"男人与人有什么不一样".
要认真计较,我想应这样说"航模级的遥控飞机与玩具级的遥控飞机有什么不一样",不过我想能想到这样定义的,应也明两者的区别在那里了.

网友:
这算个什么问题 无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