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pwm程序

楼主(2011-07-14):
(图片)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学习中

网友(2012-08-11):
有汇编的吗?

网友:
学习下,你做到多频率,两头百分比多少

网友(2013-06-16):
下下来看了一下,好像是那个工程师文章里面的吧,也学习了

网友(2013-08-18):
收了,多谢LZ

网友:
硬件PWM?多少位的?

网友(2014-04-16):
调试PWM中P1没看到变化的?

网友:
学习中,必须参考

网友:
呼吸灯吧,一点说明和注释没有?我也发我的,还有演示视频,应该大家都可以看懂。

详细可以访问www.yanpengfei.cn查看。

1、假设我们电机运行频率在100Hz,也就是1秒变化100次,那么一次变化需要1/100S = 10ms,也就是一个单独的PWM周期时间应该是10ms(即一个PWM周期由正脉冲

和负脉冲构成,正负脉冲之和为10ms),也就是需要10毫秒变化一次占空比。

2、因为PWM真空比可调区间设置为1-100,也就是需要把10ms分成100份,每份的值就是最小高电平时间,即最低的占空比。

3、10ms/100=0.1ms=100us,也就是需要单片机设置为100us中断一次,100次中断调整一个占空比。

4、我用的11.0592MHz的晶振,根据《说说51单片机设置定时器初始值的事》所说,计算0.1ms的中断初始值是11059200/12/10000=92;65536-x=92,x=65544,即0xFFA4,所以寄存器应该是ffa4的初始值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?
#include <reg52.h>
int time_count =0;//时间标志
sbit pwmout =P0^0;//pwm输出IO
int  pwm_count = 0;
int  pwmout_count = 0;
int direction = 0;

void ss() interrupt 1 //0.1ms定时器
{
    TH0 = 0xff;
    TL0 = 0xa4;
    time_count ++;
    if (time_count == 100) //10毫秒,调整pwm_count
    {
        if (direction ==0)//方向(增加)
        {
            pwm_count ++;
            if (pwm_count > 100 )//到达周期,调整增长方向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rection = 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 (direction == 1)//方向(减小)
        {
            pwm_count --;
            if (pwm_count == 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rection = 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time_count = 0;
        pwmout_count = pwm_count;

    }

    if (pwmout_count > 0)//0.1ms执行一次
    {
        pwmout = 1;
        pwmout_count --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pwmout = 0;
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pwmout = 0;
    TMOD = 0x01;
    TH0 = 0xff;
    TL0 = 0xa4;
    ET0 = 1;//允许T0中断
    EA = 1;      //开启总中断
    TR0 = 1;
    while(1);
}

效果截图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