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问题请大师们解答

楼主(2011-07-15):
刚进坑,想问一下,做3DMAX 这种软件,能否放到MACH上边用,用其他的软件是否都行,还有就是听很多朋友说,建3D模一定要有数据才能放到CNC上边工作,我想问一下,要是只有3D模型,就是3DMAX那软件的格式,能用什么软件帮他们加数据,刀路,G代码后,放到CNC上边运作。请各位大师解答,或者是有人想接兼职的话,就跟我说一下,我QQ199126680.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刚进坑,想问一下,做3dmax 这种软件,能否放到mach上边用,用其他的软件是否都行,还有就是听很多朋友说,建3d模一定要有数据才能放到cnc上边工作,我想问一下,要是只有3d模型,就是3dmax那软件的格式,能用什么软件帮他们加数据,刀路,g代码后,放到cnc上边运作。请各位大师解答,或者是有人想接兼职的话,就跟我说一下,我qq199126680.

可以将3dmax模型导入UG或者PowerMill,制作刀路g码文件,加工3D模型通常用四轴或五轴CNC

网友:
谢了!学了一招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刚进坑,想问一下,做3dmax 这种软件,能否放到mach上边用,用其他的软件是否都行,还有就是听很多朋友说,建3d模一定要有数据才能放到cnc上边工作,我想问一下,要是只有3d模型,就是3dmax那软件的格式,能用什么软件帮他们加数据,刀路,g代码后,放到cnc上边运作。请各位大师解答,或者是有人想接兼职的话,就跟我说一下,我qq199126680.
可以将3dmax模型导入ug或者powermill,制作刀路g码文件,加工3d模型通常用四轴或五轴cnc

我的那台是4轴的,我想问一下,是UG简单还是PowerMill简单·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刚进坑,想问一下,做3dmax 这种软件,能否放到mach上边用,用其他的软件是否都行,还有就是听很多朋友说,建3d模一定要有数据才能放到cnc上边工作,我想问一下,要是只有3d模型,就是3dmax那软件的格式,能用什么软件帮他们加数据,刀路,g代码后,放到cnc上边运作。请各位大师解答,或者是有人想接兼职的话,就跟我说一下,我qq199126680.
可以将3dmax模型导入ug或者powermill,制作刀路g码文件,加工3d模型通常用四轴或五轴cnc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......

听说PowerMill简单些,不过本人正在学习UG,觉得UG功能更全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全面是好,但是我是小白,基本都不懂,哪个简单就学哪个。

网友:
3DMAX转成IGS格式,用proe,MasterCAM,UG等打开,也可以生成G代码.这个其实很简单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为啥我在3DMAX导出IGS格式后变成XLO文件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