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F5418最小系统电源问题

楼主(2011-07-15):
F5418做最小系统时  DVCC1.DVCC2,DVCC3 DVSS1,DVSS2,DVSS3内部是否相连,可不可以只接一组 就行.

网友:
小电流的时候可以接一组,之所以出现几个GND或者VCC,是因为芯片设计时的原因造成的:单点接线的效果不好,或者无法将几个相同节点连接到一起,所以就多引出个引脚了。

网友:
当然不可以了,必须全接到电源上。

网友:
不可以,每一组都对应内部的一些模块 ,必须都接电源和地

楼主:
谢谢  楼上两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