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k飞控板的油门信号是什么信号

楼主(2011-07-15):
看到网上都说油门什么的接到接收机一端,我想知道到底油门和翻滚的信号是什么信号,是PWM还是模拟信号,或者其他什么,知道的高手说下,谢谢了

网友:
所有使用标准航模用品(电调,舵机)的都是接收2MS脉宽的信号。

如果是几轴,那就要几个轴混控,如油门就是几个轴同时加减脉宽,翻滚就是某几个轴加油,另外的轴不变或者减油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哦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