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做了一个DDS,需要一个较大的ROM,系统显示的存储空间是166k,我的ROM设置为16k就超出了

楼主(2011-07-15):
我是直接用quartus ll 里面的自带的ROM,我的ROM最大可以设置为65k,希望在兄弟们的指点下,能用上65k的大的ROM。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这是我用的8k的ROM的结果。16k的就会报错。没有截图。。。嘿嘿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求助啊,求给力网友!!!帮忙啊,求助人为乐之网友!!很急的~~~

网友:
开你的位宽
每个 存储模块 设置不同的位宽 可以使用的实际大小就不一样……
参考手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还是不懂啊。不知道兄弟说的位宽是指什么?是输入输出的引脚总线宽度?
具体是指该什么参数啊?

楼主:
不是说fpga的代码可以删减的吗?
听说很多没用到的器件的代码系统也会加入编译过程。
是不是我把代码优化一下,就可以节省出空间了?
怎么删啊?

网友:
一个地址所对应的数据位就是位宽

网友:
估计是位宽问题,就是你输出的数据宽度

网友(2012-03-01):
我有看到过有书上说过     可以压缩数据  根据正弦波的  对称性来压缩!

网友:
不会又是bit和byte不分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啊,那我懂了,原来166k是说bit啊,真是糊弄人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至少以下两个地方都写的很清楚了,没有任何歧义的。没有人要糊弄你,你自己的问题。

网友(2012-06-06):
不过就算是16KBYTES也就16K*8<166k BITS啊,为什么会放不下呢?

网友:
图片显示生成8K rom的时候totol memory bits 使用率就70%了……
rom的位宽是8bit的话,也就65536bits。
是不是还有其他IP占用了ram资源,比如说CPU软核,FIFO等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