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控制器,8080总线写入,雪花点

楼主(2011-07-15):
做了一个LCD控制器,8080总线写入,写入显存内容和刷屏都没问题,但在连续写时,屏上出现雪花点,在屏上闪,位置不固定,一闪就没。8080总线无输入时正常,没有闪烁,大家谁能帮想想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抓下信号看下吧  信号是不是正常的
还有有加sdc约束吗?

网友:
正常,连续写入时,控制器大部分时间都在接收数据,来不及刷新屏幕
你可以在写入大量数据前关闭显示,完全写入后再开显示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做了一个lcd控制器,8080总线写入,写入显存内容和刷屏都没问题,但在连续写时,屏上出现雪花点,在屏上闪,位置不固定,一闪就没。8080总线无输入时正常,没有闪烁,大家谁能帮想想是什么问题?

回复 网友A:
抓下信号看下吧  信号是不是正常的
还有有加sdc约束吗?

回复 网友B:
正常,连续写入时,控制器大部分时间都在接收数据,来不及刷新屏幕
你可以在写入大量数据前关闭显示,完全写入后再开显示

我不太懂SDC约束,要怎么做,这个没做过,到屏那端的信号只有PCLK,VS ,HS,LOWDAT[3:0],HIGHTDAT[3:0]
这些跟51写显存没关系,信号也没问题。
CPLD读显存或ECU写显存,是分时的,只要有写,CPLD就不读显存了

网友:
问题就在这里啊

“CPLD读显存或ECU写显存,是分时的,只要有写,CPLD就不读显存了”

SED1335也是这样的

我说的方法就是现在RA88系列的消除雪花点的原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问题就在这里啊
“cpld读显存或ecu写显存,是分时的,只要有写,cpld就不读显存了”
sed1335也是这样的
我说的方法就是现在ra88系列的消除雪花点的原理

谢谢关注
好像懂了,如上你说的那样,在ECU读写数据指令有效期内不进行行,场扫描刷数。
请问是这样吗?>
或有什么其他方案吗?

网友:
大量数据输入时关闭显示
接收完再重开显示

其它方案你可以用DPRAM
或者使用两片SRAM,一片做显存,一片做缓冲,定时同步,地址和数据总线都得独立,比较耗IO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大量数据输入时关闭显示
接收完再重开显示
其它方案你可以用dpram
或者使用两片sram,一片做显存,一片做缓冲,定时同步,地址和数据总线都得独立,比较耗io

如何判断单片机是否要写入大量数据????

网友:
我们原来用sed1335时,如果数据总线出问题,就会出现这种情况,有时1335还会复位

网友:
楼主的问题搞定没有啊,我的问题跟 你的一样,搞了几天,还没有搞定, 可以交流一下不   我的QQ  1824799689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加个定时计数就可以了啊
比如在一帧内写入多少次数据,就可以算是大量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always@ (posedge dclk)
begin
    if(tm1!=tm2)//tm1,tm2 WR下降沿检测,TM2<=TM1;TM1<=WR  即需写显存
            we<=0;
    else
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we<=1;

        ......//读显存

       end
end
在写显存时,不进行读显存操作,
由于这几天机器不让插U盘,我不能贴仿真图,仿真时屏的点时钟PCLK在WE=0的这个时间(一个DCLK周期)内PCLK保持,不进行活动,不向屏锁存数据,原本PCLK为DCLK的4分频,这时PCLK多出一个DCLK .....
这样应该算不同时读写显存了吧?
但问题依然存在,想不通啊

回复 网友C:

没解决呢  我加你,,,qq65193145

网友:
坛子里有个用CPLD+SRAM做PSP控制器的项目
他的还是彩色的
楼主自己搜搜看,有源码和原理图

楼主:
成功搞定还愿,再次感谢各位!

网友:
搞定了要发来分享一下嘛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94,要共享出来唦

网友(2012-11-02):
遇到同样的问题,LZ贴出来分享一下经验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