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,关于单片机驱动大功率步进电机的问题

楼主(2011-07-15):
RT,本人菜鸟,正在搞一个步进电机,这个步进电机是四相的,57BYG系列(相电流1.6A,电压4V),我们准备用单片机控制,但苦于驱动问题,阿莫上搜了一些,但大都讲的是两相步进电机驱动,要么就是小功率步进电机,有什么好的集成芯片能推荐吗?L298的DataSheet上有两相的驱动电路,要改的话难度大不???希望知情人士能给予指点。本人万分感谢!!!!!

网友:
L6225就能搞定,我有用过

网友:
A3992也可以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a3992也可以

您好,如果使用上述驱动器芯片的话,那么步进电机的抽头是不是要接到电源上。

它的抽头是接在了电源上 (原文件名:f3d3572c433176be8b139925[1].jpg)

这样理解对吗??

网友:
TMC新推出的TMC26X系列的芯片不错,内置MOSFET管的  驱动电流1.7A 自带256硬件细分,最大的驱动电压7-60V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看看,谢谢先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各位,问题解决了,我们使用两片L298N并联,成功驱动该步进电机。虽说成本有点高,但无论是跑单四拍还是跑双八拍,L298都跑的毫无压力。总体感觉不错。
再次感谢楼上各位,尤其是  “chenyuqiu 小陈” 和 “yanghai-M ”两位。谢谢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