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D7656的滤波问题

楼主(2011-07-15):
手册上说只用一般只用1uf的电容去耦就行了,不知这样能保证性能不? 还是用个0.1uf+10uf的并联电路更优?

网友:
官方典型电路上,明确是10uf+100nF;并且布线上也很讲究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大虾可否把原理图贴上来看看

网友:
细读手册。

楼主:
多谢,另外想说一下,还是英文手册好,中文手册都是老信息,坑爹啊!!

网友:
希望楼主要明白,ADI最早出的型号是AD7656,这个必须要10UF的滤波电容;
后来改进下,改进型号为AD7656-1,这个1UF的滤波电容就足够了。
现在ADI推出新的AD7606,单电源,输入无需运放缓冲,性能更出色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ad7656这个片子真的很便宜,70大元?

呵呵,任何便宜都是有代价的,7656要求外围电路极其严格,需要严格按照官方文档布局。

如果给别人打工,用不用的,废了老大劲,效果不明显。

楼主:
淘宝上7606是120 as7656是70。。。但是7606有的后缀是BSTZ 这是什么意思?
而且后面-1 -4这种说明是指通道数吧 我现在需要采集7路电量……

网友:
我现在用ad7606去耦电容能少点。。

网友:
AD7606 100元就可以买到了,7路正好使用一片AD760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