@@@@@@怎么样由加速度得到很稳定的角速度呢?@@@@@

楼主(2011-07-15):
怎么样由加速度得到很稳定的角速度呢?  大家给个提示!!

网友:
直接用角速度传感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关键现在时只有加速度传感器的

网友:
你需要的不是提示,是魔法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现在的技术连加速度传感器都不是很稳定,如何得到稳定的角速度?

网友:
角速度还是角度?

网友:
可以,但是并不好用

以二维举例:  坐标系定义(Z向上,X指向自己,Y向右)
假设物体绕X轴旋转,则可由重力加速度在YZ的分量计算角度,如果以10ms间隔实时计算,则可得到每10ms的平均角速度

但是,很明显会有各种加速度引入,导致角度计算误差,角速度也会误差
并且,如果加速度传感器不是正好在转动轴X上,则加速度传感器本身在做圆周运动,显然会有向心加速度作用于传感器,也会引入计算,导致误差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那么用什么方法    更加好呢?

网友:
我有朋友有只用加速度测过角速度的,但比较麻烦。他用了两只加速度计,安装在被测物体的两端,通过测量两只加速度计的加速度差可以得到离心加速度,由离心加速度可以解算出角速度。

网友:
为什么不直接用角速度传感器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