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LD与AD和RAM之间的数据传输问题

楼主(2011-07-15):
最近做一个项目AD采集数据经CPLD传给RAM,然后单片机读取RAM中的信息后显示。现在问题是我用CPLD直接给 RAM数据,单片机可以读取并正确的显示,但是接上AD后,就无法正确读取和显示。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,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给点建议。

网友:
你先自己将AD数据存入SRAM,再读出来看对不对,然后再让单片机读。

网友:
个人觉得检查以下问题:
1. AD的驱动程序是否正确,认真研读datasheet
2. 电路设计是否正确,比如AD和CPLD之间是否需要接电平转换芯片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ad用的是max1195,在输入模拟量小于0.4v时出现花屏。max1195和xc95xl144的电平不需要转换。
能否给点建议。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