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一个扫频信号发生器

楼主(2011-07-15):
由于项目所需,要产生扫频,大致从10M到几个G就可以,原来打算使用一般的信号发生器扫频,但是一般的信号源的频率稳定时间在ms级,这样的话,扫很多点的话,时间就要达到分钟级,我们就接受不了。请问有没有专门的产生扫频信号的仪器,求推荐一款,要求扫频时间尽量小!

希望大家不吝赐教!

网友:
看预算和性能要求,如预算不多而性能要求又不高,可买台二手扫频信号发生器,如HP8620C扫描信号源,频率范围:0.01-2.4G或2-18G
不知频率范围是否够用。如预算充足且要求精度高,可选用泰克awg7000系列,最高可产生9.6G,可连续扫频,频偏、扫频线性度、频率精度都很高。

网友(2011-08-16):
http://www.hellocq.net/forum/showthread.php?t=268929

STM32  扫频仪 500M

可惜"哈罗CQ火腿社区"有点变态...无法注_册!!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DIY产品。3.5寸液晶屏,ARM控制,DDS,PLL集成芯片,频率稳定。

内置电桥,可以直接观察天线谐振范围,驻波大小。修剪天线的好帮手!

                可以测试晶体滤波器,传统LC低通滤波器,配合0-40DB衰减器可以测试放大器,

                要求不高还可以当信号源使用!

                   频率范围0.1-500M

                   步进频率137M以下:1HZ

                  137-275M :2.5khz

                  275-500M :5KHZ

使用2个18650带保护板的电池。<<----使用久可能会漏电池液..况且不好买!!!

楼主:
多谢各位支持。现打算购入Agilent E8663D

网友:
我手头有10MHz-20G扫品源,功率稳定可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