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X2352锁相环如何计算能使VCO的输出频率精确到10HZ

楼主(2011-07-15):
请教各位大师一个问题:使用LMX2352锁相环,如何计算能使VCO的输出频率精确到10HZ。请论坛的大师给予帮助!谢谢!QQ:328807248
补充:LMX2352外挂的晶振是10.24MHZ

网友:
哇,有人玩这个了。。

俺也看看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如能知道如何计算能使VCO的输出频率精确到10HZ,请尽快告知。谢谢。

网友:
550MHz时精度达到18×10^-9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俺也没用过这芯片啊。。只是前段时间想用它做东西,大致翻了下文档,还没细看呢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LMX2352外挂的晶振是10.24MHZ,VCO输入频率是25.615—30.105MHZ,如何计算才能使VCO的频率精确到10HZ。本人初次接触LMX2352,但因开发一个项目的VCO需要精确到10HZ。请高手您能给予帮助。谢谢。

网友:
频率精确到10HZ就是鉴相频率10HZ,你的参考晶振10.24MHz,可取R分频为10.24MHz/10HZ即为1024000,但是LMX2352的R分频取值范围3—32767,即10HZ的精确度达不到(当10.24MHz/R=fvco/N时锁相环锁定)。说不对请谅解,我用的是LMX2306。

楼主:
尽请大师指教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LXM2352有一个小数分频器,可以对 F0SC/R 再进行 1/15到14/15 或者 1/16-15/16 分频。但是无论怎么计算都无法满足VCO频率范围在25.615—30.105MHZ且频率精确到10HZ。不知是我理解有错误,请多指教。

网友(2012-05-05):
用二阶锁相环吧。。。

网友(2012-11-01):
还是不太懂